[音响] 艾特铭客小音箱坏了,指示灯正常闪烁没声音

楼主(2021-09-28):
打开开关后指示灯正常闪烁,没声音,功放芯片NS4158 1216,换哪个芯片比这个声音效果好?请大家指点一二,谢谢啦。

网友:
这种没有什么音质可言,更换原来的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喇叭坏了?

网友:
这个型号的功放芯片不常见,是不是你看错了功放芯片,那个8脚芯片常用的为MIX2018、CS8508、LM4871、800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