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电了这玩意才能发挥出作用,只要有太阳就OK

楼主(2021-09-28):
12V 75AH 18650电池包,基本照明手机平板充电足够用,只要有太阳

网友A:
停电了我用这个,不要太阳也OK,方便能取暖还浪漫

网友B:
上半年刚卖掉一个几乎不用的600W正弦波逆变器,这就说要限电,不过还好目前我还没遇到停电,但愿遇不到

网友C:
小心爆炸!你这锂电池组的也太草率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半年刚卖掉一个几乎不用的600W正弦波逆变器,这就说要限电,不过还好目前我还没遇到停电,但愿遇不到 ...

请问大佬,自己组UPS地话是不是需要买正弦波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心爆炸!你这锂电池组的也太草率了点

放那不移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那不移动,应该问题不大

前几天刚北京一个电瓶车电池爆炸的,拿出来放外面的,都没插插头充电的就自己爆了,还是安全一点吧哈

网友:
明白了,原来限电是为了发展清洁能源。

网友:
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这个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大佬,自己组UPS地话是不是需要买正弦波逆变器???

看用途吧,正弦波逆变可以用于感性电器,但是效率低,

网友E:
你的太阳能板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太阳能板多少W的?

4串8并,32块共享单车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用途吧,正弦波逆变可以用于感性电器,但是效率低,

如果是带电脑、工控机这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半年刚卖掉一个几乎不用的600W正弦波逆变器,这就说要限电,不过还好目前我还没遇到停电,但愿遇不到 ...

现在限电,不是真正的停电,我们浙江这边,居民用电不停。厂里的电也不停,但要按照排表来放假,不能开工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串8并,32块共享单车的板子

发电电压和电流 ,最大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停电了我用这个,不要太阳也OK,方便能取暖还浪漫

装上温差发电片

网友:
那没啥大用,起码要这种才能看。周围乌灯黑火的,就自己家里灯火通明,还能开空调爽。夜里突突突的,吸引整个小区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