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呕心沥血,朗科U280S群联UP23n的写保护U盘总算成功量产了(工具+电路)

楼主(2021-09-28):
一、U盘情况
品牌型号:朗科 U280S
主控型号:ps2251-68  UP23n
闪存型号:TC58TEG7THLTA00   芯片上刻的编码:HVKJ0FC

二、量产经历

请大家帮帮忙这个群联的U盘要怎么量产报错Err6019 - U盘存储技术 数码之家 (mydigit.cn)

1、尝试使用MPALL正片量产工具,量产几分钟后就爆红 提示信息类似read only page

2、尝试使用uptool工具量产,结果到90% 的时候就爆红,错误码6019
disk is still in rom stage

3、从报错信息来看,应该就是写保护的原因,也从网上搜索了各种低格、修复软件、尝试了多个量产软件版本,均无果。

4、我还找来了主控的引脚图,怀疑是写保护开关坏了,也测量了写保护引脚电压,均没有发现问题。

5、在我已经放弃之际,发现了群联还有一种版本量产软件版本ST-TOOL 果断下载尝试,结果也是失败

6、最后,经过我不停折腾,更改量产参数,发现量产设置里 把写保护测试选上,量产的过程中会提示你进行开关切换,按照提示切换开关后,居然量产通过了,喜大普奔啊(其他量产参数保持默认即可)

三、总结分享
1、量产失败了不要灰心,要多尝试几个版本,也可打开量产日志看看,初步排除一些但错误,我量产过程中也遇到过UPTool_Ver2.092无法识别flash的情况,就把其他版本量产目录下的flash.INI文件找来替换上就可以了 ,虽然最后没成功,但是把这些基础问题排除了。

2、成功量产使用到的软件

3、PS2251-68 主控引脚图

网友:
可以,很有探索精神

网友:
折腾党不容易啊

网友:
经验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朗科的早就没有MLC了

网友(2024-11-01):
这要是不懂英语还玩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