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磁炉,本是老骥伏枥,怎知瘸了

楼主(2021-09-28):
这东西得有十来年了,都是拿来蒸东西和打火锅用,几天前开最大火力的时候用了不到六七分钟吧,去看的时候已经断电,发现连断路器都跳掉了,拿起来的一股电子元件烧焦味,重新插上电又跳闸了。就知道这下又是水逆了!每次一水逆都是无缘无故坏东西,没办法,开拆吧,顺便看看内部做工。拆出来发现那个12A的保险倒是好好的,气人。
外观

线盘

风扇

电路板

初步判断是坏了这个整流桥

IGBT也击穿了

臭味来源找到了,好家伙5uf的电容炸裂了

拆下来元件的电路板,不知道还有哪个需要也更换的,还是说只换这三个就妥了。听说网上的IGBT没多少真货,便宜倒是相当便宜。

网友A:
电磁炉配件直接到废品站拆板子绝对保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配件直接到废品站拆板子绝对保真

到了废品站的十之八九也是炸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了废品站的十之八九也是炸管的

不一定。很多不检锅扔掉的

网友:
这东西得有十来年了-已经很值了。

网友:
拆机管可以买

网友:
铜线盘,值得一修

网友:
没事修着玩,闲着也是闲着

网友:
买拆机件,igbt驱动可能也坏了。

网友C:
上月亲戚的也是美的,铝线圈,初步测量整流桥和mos管都挂了,上网一看也要接近20,还要承担其它问题导致再次挂了,所以直接买了拆机板。回来安装上就可以还给亲戚了。总共亏了不到30:titt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月亲戚的也是美的,铝线圈,初步测量整流桥和mos管都挂了,上网一看也要接近20,还要承担其它问题导致再 ...

你这应该是近些年的型号,拆机板存量多,我这块搜了下接近六十块了,想想还是咬牙修一修。

网友:
跳闸 基本上IGBT 桥堆 保险 都挂了

网友:
需要更换谐振电容(那个电容出问题准炸,而且失调以后炸前级5uF滤波),IGBT,IGBT驱动三极管(这个不管他好不好都得换,别因小失大),整流器,保险丝,5uF滤波电容,另外检查高压采样电阻焊点、炉盘线圈焊点(那里虚焊或者短路也会炸),还有就是功率调节电阻,那个开路了也会出问题(反正不贵,几分钱的东西,一般换了安心)

网友:
可以在某创上面买,保证正品,但价格吗,看个人情况可以接受否(有些安森美的大管子得几十+,IXFX的有些得几十刀+)。要便宜的话买洋垃圾拆机板,那种假不了(国产拆机别碰,大部分都是因为软性故障不得不换,已经被压榨的毫无剩余价值了)

网友:
买拆机货,上灯泡测试一下

网友:
唉,现在淘宝芯片的水越来越深了

网友:
用陶瓷面板的都是有段历史的

网友:
把IGBT的电压钳位稳压管和驱动三极管都换了比较好。
这么老的电磁炉,应该检查三大电容的容量(其中一个已爆了)

网友:
曾经某宝上买过号称”全新原装“的IBGT,肯定是假货,上面那个F印得像个大万字。小功率加热没问题,一旦大电流就爆管。

网友:
让哦奇怪的是,保险没事,却跳闸了。闸也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