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平方铜线可以带1.25p空调2台,大1.5p3台,2000w热水器2台?

楼主(2021-09-28):
家里现在有2000w热水器2台,大1.5p空调2台,还需要安装1.25p的2台和1.5p1台,不清楚6个平方国标铜线能不能带动有没有隐患???2000w*2=4000w热水器,空调1.5的大概是1200W*3=3600w,1.25p的大概1000W*2=2000W,一起是4000w+3600w+2000w=9600w
自建房进屋线 是 16个平方,每层到户的就只有6个 平方了。

网友:
够了,农村家庭进线很多都只有2.5平方呢,还不是几个空调,热水器

网友A:
我1000W的电热水器用6平线都发热严重,你这这么多怕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000W的电热水器用6平线都发热严重,你这这么多怕是不行吧

你用的是6平方的铁线吧!

网友B:
6个平方国标铜线可以40A电流(8000W)长时间运行。

网友:
没说清楚是单相进线还是三相五线进线

6平方的国标线,长时间负荷可以带30-40A。算你单相进线吧,保守估计7000W负载,胆子大点可以带8800+。不过那时候估计电线都快成电热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个平方国标铜线可以40A电流(8000W)长时间运行。

他没说进线相数,这么直接计算没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1000W的电热水器用6平线都发热严重,你这这么多怕是不行吧

一定一定不对,4平铝线都不可能这样

网友:
说实话,现在6平方铜线绝大部分都是非标线,实际面积5.2-5.4。
9600W,220V电压,总共电流大概44A。
如果这几台设备同时工作,6平方线不太够,线要穿管,散热是个问题。即使能马马虎虎使用,线温度轻松达到60度以上,接近聚氯乙烯线皮最高使用温度。
所以,直接上10平方线。

网友:
这是满载的节奏  同时用不安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1000W的电热水器用6平线都发热严重,你这这么多怕是不行吧

  你用的是假线  铝线都不会发热 ……

网友:
1.5空调如果开辅热,有2000多w,制冷1k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假线  铝线都不会发热 ……

不是,是我记错了,是6KW的热水器

网友:
6平方  紧张了点   不能换线也能凑合用 ,因为 你的东西 不是同时工作 ,接线头  一定要剥长一点  加大接触面  ……

网友:
虽然9600W,但不可能同时运行,问题不大,不过要考虑功率因数,线径略显不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1000W的电热水器用6平线都发热严重,你这这么多怕是不行吧

热水器2000W,插头线1平方,都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2000W,插头线1平方,都不发热。

记错了,是6KW的热水器,线好像用的是4平的,装了好多年了,记不太清了

网友:
勉强可以
6平方线一般配40A空开,理论能带8800w
极端情况下,如果这些电器同时工作,同时这层楼再开一些小电器,有跳闸的可能,但是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因为热水器和空调正常情况下都是间歇工作的
条件允许的话最好换10平方线配63A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热水器2000W,插头线1平方,都不发热。

1平方走9A电流不可能不热

网友:
如果是单相电,还要考虑功率因数,6平方相当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