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论坛首拆: 同惠TH2811C数字电桥

楼主(2021-09-28):
早几天咸鱼买的同惠TH2811C数字电桥,460元包邮,带测试线夹,成色一般。 第一次接触电桥, 不知值不值这个价。
买这东西纯属蛋痛,到手后就测试手上的电容电感,暂时没有实用价值。  没有参考源,不清楚精度如何。
玩了几天就拆开盖看看里面是什么,
下面上图,各位行家评价下。

网友A:
有一个同款
也拆开看过
感觉电路板切了飞线,体积能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但是想想,太蛋疼,算了不折腾了
等退休了再折腾,这直接推到30年后,这拖延症,也没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同款
也拆开看过
感觉电路板切了飞线,体积能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

看标签是2006年的产品。
如果用现在的贴片元件重新生产,那体积可做到原来的五分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标签是2006年的产品。
如果用现在的贴片元件重新生产,那体积可做到原来的五分一 ...

哈哈,那样成本太高
我觉得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切断电路,然后飞线

网友:
通用设计,很多电桥都差不多

网友:
看到这么多直列双排插针封装的芯片,满满都是时代感啊

网友:
同慧的检测设备做的哈可以。

网友:
我觉得不值,老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那样成本太高
我觉得最低成本的办法,就是切断电路,然后飞线 ...

台湾人现在已经出了集成芯片,电路简单多多多了。

网友:
江苏有一批靠吃这行饭的企业。电子工具的一批厂家。同惠  精电   普源  快克 等厉害

网友C:
月初我也入了台TH2816,玩玩吧!

网友:
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人现在已经出了集成芯片,电路简单多多多了。

里面的ic有单片机+74hc系列逻辑电路+普通运放+ADC转换,只要芯片厂家愿意做(比如stc宏晶),那么一个芯片就完成了。做成手持式的也很低成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月初我也入了台TH2816,玩玩吧!

我有一台八成新的。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八成新的。要吗?

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八成新的。要吗?

上图片看看。

网友(2022-01-10):
楼主测试4700uF电解的测试图,左边显示窗是容量,右边显示窗是什么参数?

网友:
太老了,不值这个价,新款二手的还差不多。
新款的2812、2811液晶显示、贴片元件,全新也就1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