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19v7.1A老电源改电压请教

楼主(2021-09-28):
手头有一个19v7.1A的老惠普电源,我想改成22v给其他设备供电用,请教应该改哪里最好最方便。两个光耦的

网友:
并个可调50K到R44或者R41上慢慢试

网友A:
这尺寸一看就是虚标的 和苹果的7.1A一样都是虚标

网友B:
IC4是什么?我怀疑是R34和R34A控制电压的。从19V改到22V,跨度不大,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4是什么?我怀疑是R34和R34A控制电压的。从19V改到22V,跨度不大,应该没问题。 ...

兄弟让你说对了,就是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4是什么?我怀疑是R34和R34A控制电压的。从19V改到22V,跨度不大,应该没问题。 ...

不对不对R34和R34A串了一个500R的可调电阻。调节之后电压没有任何变化。我怀疑是调节输出电流的ic4是个1166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尺寸一看就是虚标的 和苹果的7.1A一样都是虚标

这个头应该不会虚标吧。惠普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