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解三泰ST-DVS6104D数字视频监控服务器

楼主(2021-09-29):
ST-DVS6104D数字视频监控服务器,单位淘汰,硬盘被人先顺走了
主机就归我吧,主板像是一块电脑主板,接口都有,不知道能否用上
壳子不错的,留下D个什么东东……

楼主:
这块是屏幕和控制按键,都是分开的,屏幕也就4条线,估计就是电源和信号了,应该可以单独使用,有空来玩一下

网友:
有小屏幕,真有趣。

网友:
微波炉的造型

网友:
没啥用了 早期ATM的监控主机  屏幕是标准AV信号的  我就有这样的机子拆的一个5寸的屏幕

网友:
techwell视频解码压缩芯片,好久不见。。。好久之前做模拟监控经常见到pcie视频卡有这芯片,那时候还在用x86平台装xp,插了好几张视频卡。那功耗叫一个大,发热量也是个暖炉。那个年代还没dvr那种东西

网友:
可调电源机箱

网友:
壳子的铁板看着挺厚的

板子上一堆黄豆挺养眼

网友:
diy个电脑吧,大小正合适

网友:
主板太老没啥用了,外壳还有点用

网友A:
也就机箱有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机箱有用了

屏幕还有用的

网友:
折腾折腾也不错的

网友:
B站有个拆这个的视频,ATM机里面的!  嵌入式的主板,没法X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