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海信37寸液晶电视接HDMI线,屏幕总是黑屏闪烁!

楼主(2021-09-29):
求助海信37寸液晶电视接HDMI线,不管接HDMI 1 还是 HDMI 2屏幕总是黑屏-正常 循环闪烁,通过替换机顶盒和HDMI线测试,故障依旧!

网友:
HDMI线质量的问题,换一根好点的带多股屏蔽的就行了,我这边遇到过一样的毛病

网友:
1-换个质量好的HDMI线,
2-电视机的HDMI接口生锈
3-电视机电源故障

网友:
HDMI线太长或者质量有问题

网友A:
通过修改电视机显示分辨率参数试试。

网友:
好吧 如果hdmi外接的有设备的话,排除hdmi线本身后,一般都是电的问题,你换个从其它地方的电源插座引过来的电试试,还有你这个插座上最好不要接那种大功率的东西,比如电动车的充电器啊,鱼缸打氧泵啊,这些东西都会导致HDMI频繁黑屏。这情况我见过不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确从其他地方引电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B:
hdmi 输出 格式 ……   就是  5 楼 的 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修改电视机显示分辨率参数试试。

电视机菜单没有修改分辨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 输出 格式 ……   就是  5 楼 的 意思

试过了从1080降到720P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根线。

换了磁环的线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从1080降到720P都一样

……那就是坏了

网友A:
拍下视频瞅瞅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下视频瞅瞅故障现象。

给个邮箱发给你,论坛发视频扣你们M币

网友:
先试着用95%的酒精、牙刷,清洗电视机的HDMI接口,吹干后再试。长期不用的接口,就会氧化。如果故障依旧,就再换根好的HDMI线,还是不行的话,就维修电视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邮箱发给你,论坛发视频扣你们M币

确认过视频了,的确有不稳定画闪现象。个人认为还是兼容性问题,电视信号接收跟播放器视频解码输出冲突。如果是更换机顶盒故障还是一样那说明问题还是出在电视机上,能截图一下电视机里面的设置界面看看哪个功能没选择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过视频了,的确有不稳定画闪现象。个人认为还是兼容性问题,电视信号接收跟播放器视频解码输出冲突。 ...

老师,谢谢!和您说一下具体情况,这个机顶盒刚刚使用的使用没有这个故障,后来就突然出现了,换电视机HDMI1、2口故障依旧,换机顶盒、HDMI线也是这样,所以猜测故障在电视机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谢谢!和您说一下具体情况,这个机顶盒刚刚使用的使用没有这个故障,后来就突然出现了,换电视机HD ...

电视设置里面有1080P.1080i.720P.720i选项吗?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设置里面有1080P.1080i.720P.720i选项吗?可以试试看

海信的37寸,2009年国庆购买的,设置里面没有1080、720选项,只有机顶盒设置视频输出里面有,机顶盒视频输出降低到720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设置里面有1080P.1080i.720P.720i选项吗?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