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无刷坏了等于扔了?

楼主(2021-09-29):
(图片)

网友:
也还可以折腾换换驱动

网友:
电机坏的可能性很低,驱动板可定能行非常高,不知道你这驱动板封胶还是树脂

网友:
淘宝买个驱动换上原地复活,这种无感驱动几十块

网友A:
石榴姐真厉害这个都被你玩坏了

网友B:
无刷电机没有了碳刷磨损,应该狠耐操的!

网友:
这驱动已经换过了吧,这焊点焊接的乱七八糟的!!!

网友:
可以检查的,驱动量输出是否平衡,电机坏的极少。打了胶维修成本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榴姐真厉害这个都被你玩坏了

疑车无据  字数补丁

网友:
不要扔了,还可以拆漆包线出来用。

网友:
可以包邮赠送

网友:
我见过大艺的,泡水了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石榴姐真厉害这个都被你玩坏了

这个信息量很大啊

网友:
驱动板换个试试,电机坏的可能性小,真坏了也只有扔了。

网友:
疑车无据  字数补丁

网友:
海鲜市场淘个板继续用 价格贼便宜

网友:
我的大焊的就是驱动板坏了! 20多包邮有卖的!

网友:
为什么要扔了,数码之家这么多坛友你倒是送啊

网友:
大概率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电机没有了碳刷磨损,应该狠耐操的!

电机耐操了,驱动板就不一定了,可能过热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