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老万家送的胜利VC9807A+老表

楼主(2021-09-29):
在老万家剁手了一堆垃圾,老万人很好的,这块胜利万用表是赠品!这块表外表脏兮兮的,一根表笔线直接插进万用表!表面还有各种胶,屏幕面板也刮花了!

万用表保护皮套,太脏了点,全是灰!支架不见了!

去掉皮套发现电池盖也不翼而飞,机身螺丝也不在了!各种信息,适用9V叠层电池,保险丝200MA250V,版本居然是03年的,18年了,真老表!一张仪表校验合格证标签,一张仪表使用部门信息标签,这差不多也是这个万用表一生履历了!

由于没有了螺丝,手一掰就开壳了,里面情况比想象中要好很多,还有屏蔽层好评!只是电池正极线脱焊了,拨盘固定螺丝也少了一个!

屏蔽层特写还有压电蜂鸣器!

拆下拨盘,正面还行吧,至少不太惨!仔细看看发现右下两只香蕉母座不胫而走,第一张图里的表笔线是直接焊接在母座孔里的,看痕迹另一根线也焊接过的,只不过被扯脱落了!几只可调电位器全部被人开了瓢,电源开关也不大灵了,没发现打火痕迹,看来值得搞一搞!

排阻TC1776特写!

200ma保险丝和电容测试座特写,测试座稍有氧化!

电源开关手感很差,直接换了一个新的!

拨盘V型弹片依旧亮晶晶!

仔细看看没有一点磨损,胜利早期的表还行吧!

硬封芯片好评,现在都是牛屎了!

把几只可调电位器修复,补上香蕉母座,背光白色的不喜欢改了橙光!

屏幕面板也换了新的,总体情况还行吧,只是二极管底数大了点,其他档位都比较准,这就够了,其他的我也不会修,技术有限,清洗干净了颜值还可以!再次感谢老万!

网友:
不错,变废为宝,再次利用。

楼主:
做了一个支架

楼主:
背光橙色

楼主:
二极管底数不归零!屏幕上没有档位指示,所有档位都没有,哪位大佬知道怎么修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很有成就感观吧!

网友A:
要是我也会这样修,虽然修好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成就感观吧!

这就是咱垃圾佬的乐趣所在!

网友B:
老万最近出镜率很高,楼主是不是无锡老万本人

网友C:
老万家是哪一家?请楼主指条路,带我们一起捡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万最近出镜率很高,楼主是不是无锡老万本人

说来也是,老万出镜率有点高,我不是老万,但是我离老万很近,十几公里路程,哪天有时间了去他仓库里搜刮宝贝^v^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万家是哪一家?请楼主指条路,带我们一起捡垃圾

淘宝搜索店铺名  无锡老万电子

楼主:
老万家的5串锂电保护板很便宜,不是打广告,这么便宜当然要分享给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也会这样修,虽然修好也不用。

同感同感,我已经有5块万用表了,垃圾佬管不住自己的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感同感,我已经有5块万用表了,垃圾佬管不住自己的手!

头像是你的照片吗,怎么看着是我小时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像是你的照片吗,怎么看着是我小时候的!

这头像是周星驰小时候,难道你是周星驰?

网友:
哦,WSEC—无锡夏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头像是周星驰小时候,难道你是周星驰?

哈哈,似曾相识,“好象”。

网友:
这个版本的胜利表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硬封坏了更换也方便,不过测量速度有些慢。零件有点多,线路复杂,日后维修麻烦。没有标志符,看是不是062运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