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电动车换完新电芯竟然只能跑10公里

楼主(2021-09-29):
原来的电池是48伏12安时的,用的2000mah 3c的电池
我现在换成了2500mah 5c的电池,没想到5公里的路程显示剩余电量是46%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新电池我内阻都测过了都低于23毫欧

没想到这么多热心朋友回复,心里暖暖的
电池一共是78节只有7节内阻是20以上23一下的
我感觉是电量需要校准,但是具体怎么校准我不知道怎么弄。
还有只看电压是不行的,我以前的电池用到没电保护板启动保护,我拆下来测的内阻330毫欧结果电压还是4.05伏呢,我这个新买的电池电压都是3.8伏,看电压不能看出电池还有多少电量!

网友A:
跑完在测下每组电压多少?

网友:
是不是这个算电量的还是按原来的容量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虚标!

网友B:
库仑计需要校准 深度冲放电几次就好

网友:
23豪欧的 5C电池,内阻过高了,一般要20以下的动力电池才好

网友:
电动车还带电池识别?电池上有芯片?

网友:
买到假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在测下每组电压多少?

嗯,下次多跑的感觉快没电了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仑计需要校准 深度冲放电几次就好

谢谢,我多跑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保护板。。。

原来的电池是48伏12安时的,难道真的要换保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