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左右声道中间连接线断了怎么拆

楼主(2021-09-29):
请问头戴耳机的左右声道中间连接线断了怎么拆下更换,如果不好拆只能换一整条双耳连接的耳机线了。

网友A:
顺着原来的线换一根,前提是你有一定的焊接能力。也可以找修电器的帮忙换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着原来的线换一根,前提是你有一定的焊接能力。也可以找修电器的帮忙换一根 ...

后来检查后发现线倒是没有断可能是插头或者耳机的两根弹簧接触不良用橡皮擦清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