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没有人能拆解分析下10A,50A 100A电流电压表的区别?

楼主(2021-09-29):
就是那种很普通的双显示的电流电压表头,一定不是只有用分流器的区别,别的地方应该很关键。

--论坛助手 on iPhone

网友:
语言表达能力有待于加强啊

网友A:
直流的用分流器,交流的用互感器

网友B:
采样电阻和放大倍数不一样而已,ADC输入电压通用

网友:
是的,有的里面有黑科技

网友:
除了分流器或者外接互感器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程序不同,要支持对应量程的数值显示啊

网友:
我电动车上装的电压电流双显的,小电流可以用表头内置的采样电阻,大功率电阻或者康铜丝采样! 大的电流都是外置分流器或者互感器!大电流采样电阻功耗很大发热厉害,所以通常都做成体积很大的!装进表头不可能的!也不好用!  就这点区别!还想要啥区别? 表头都是一样的,你要大电流的无非是给你额外配个分流器,表头量程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电阻和放大倍数不一样而已,ADC输入电压通用

你这个有道理,应该是采样电阻不同

--论坛助手 on iPhone

网友:
除了取样,精度也不一样。当然便宜货无论多大电流都不太精准

网友C:
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说一定如何如何。
分流器就是最大的区别,软件里根据分流器调个转换系数。做这种玩具表的,有没有50A/100A的校准能力都很难说。充其量是按75mV标准用电压源替代校准,最后达到什么精度除了看表头就看选什么等级的分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的用分流器,交流的用互感器

直流互感器(霍尔)也有应用了。就价格比分流器高,消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说一定如何如何。
分流器就是最大的区别,软件里根据分流器调个转换系数。做这种玩具表的 ...

那是不是换分流器就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换分流器就一样?

我觉得我得前面的回复已经很清楚了,还要调软件里的系数

网友D:
既然是很普通是双显表,没有多大区别。反正都不算准,50元以下的双显示我觉得都没有7106准。楼上说了,康铜丝 互感器 分压电阻 好一点的芯片再设置一下。为什么说50块以下没有好表呢?我前年为别人给我两台老式沪光可调电源换数显表头伤透脑筋。东莞有家的,牛哄哄的,买了4块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很普通是双显表,没有多大区别。反正都不算准,50元以下的双显示我觉得都没有7106准。楼上说了,康铜 ...

淘宝上双显表看着基本上都像是玩单片机的设计出来的,不像玩仪器仪表的搞出来的东西,看电路就不是一个路子出来的东西。

楼主(2021-11-09):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知道就不要说一定如何如何。
分流器就是最大的区别,软件里根据分流器调个转换系数。做这种玩具表的 ...

10A的康铜丝是不是也是75MV的?

大的分流器是不是也是75MV的?哪怎么调系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0A的康铜丝是不是也是75MV的?

大的分流器是不是也是75MV的?哪怎么调系数啊? ...

75mv是针对表头满量程的压降为75mv,比如一个75mv满量程的表头,配一个100a的分流器,那个分流器电阻为0.75豪欧,如果配一个1.5豪欧的分流器,那应该就是50a分流器,我理解是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A的康铜丝是不是也是75MV的?

大的分流器是不是也是75MV的?哪怎么调系数啊? ...

我不知道你说的10A康铜丝是什么。
康铜采样电阻一般标电阻和功率。
75mV是从指针表头继承下来的标准,通常表头配套的分流器都是这个规格的。但也可以订50mV或100mV规格的。
数字表头系数调整有两种方式,一般传统的7106/7106调的是基准分压比,淘宝那些低档小表头往往是靠软件调整的。

网友:
这种表电路是一样的,
不同的是分流电阻的阻值和显示数字小数点位数的设定。
其实不必计较这样,这种表精度和线性误差大,数值只供参考。
要精度至少用7129或7135那些仪表专用芯片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知道你说的10A康铜丝是什么。
康铜采样电阻一般标电阻和功率。
75mV是从指针表头继承下来的标准,通 ...

其实你上马宝上看下就知道了。

或者问下卖家。应该是里面取样电阻的比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