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is917+b16 提示flash不支持,但列表里有

楼主(2021-09-29):
想问问这怎么解决?

网友:
省省吧,用3281不好吗

网友A:
之前看帖,有人说修改配置文件,让检查哪一项变关闭

网友:
配置文件里那一串数字删掉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帖,有人说修改配置文件,让检查哪一项变关闭

清空后量产报错fail sorting fail310,sorting read compare fail

网友:
去掉sort,也就是扫描就行了,有时候903的工具会这样,明明识别了还会显示not support,去usbdev多下几个工具试试看吧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918-1-1.html
可以参考这篇底下的回答,改一下support number

网友(2021-11-16):
到最后能开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