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自制简易内阻4线测试笔

楼主(2021-09-29):
想测旧电动车18650电池内阻,没米买103,想到N年前买过个测容量内阻仪,
翻遍了找出了个ZB206+裸板
只测过容量,没4线架
想着只有4条线分开接触就好了,用4平方单芯电线上。垃圾成色做工...........精度不用说了大概
《问下电池有的19年的20多,
18年的70一80内阻的还能用?》

网友A:
还真有招,这个板子我也有,只是小偶尔用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什么型号?

网友B:
是测内阻吗,我看着象是测容量的?

网友B:
手工还可再精致点。

网友C:
大胆上YR103+那个测内阻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胆上YR103+那个测内阻好用

上完还得上个点焊机!

然后得再买一堆锂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上完还得上个点焊机!

然后得再买一堆锂电池;

标配呀,滑板车从三元锂18650 26650到铁锂32650然后最后换成了3213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标配呀,滑板车从三元锂18650 26650到铁锂32650然后最后换成了32135

乐趣都在这些中间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招,这个板子我也有,只是小偶尔用用

测内阻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什么型号?

是  ZB206+v1.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测内阻吗,我看着象是测容量的?

测容量2根线就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工还可再精致点。

有想法    急用就马马虎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胆上YR103+那个测内阻好用

主要是没有米  以后也不一定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乐趣都在这些中间了是吧!

主要是烧钱  兴趣非常大 赶紧剁手了

网友:
你这个不准,还要靠内阻仪

网友:
有参考价值的,一般比交流测偏大10个点是有的

网友:
弄几根测试针就好了,几块钱买10根

网友:
重复测试数值差别大不?不大的话就算只做对比也很有用了

网友:
有弹簧,比我那个更好。
我那个用双面板做的,两点不一定都接触到。
看我帖子有
共同点是简单,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