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van固件挂U盘/移动硬盘出现莫名其妙问题

楼主(2021-09-29):
有人用路由器刷了padavan固件,然后挂了U盘或者移动硬盘在用的吗?我用padavan挂移动硬盘(独立供电),经常会出现数据错乱。比如说我某一天从电脑上拷了一些资料到路由器上的移动硬盘里,数据量也不大,但是会出现莫名其妙把之前放在移动硬盘里的另一个文件给干掉。对,是干掉,不是覆盖,文件名都不一样的。

有没有人出现过类似的问题?
不知道是这个移动硬盘有问题了还是padavan固件或者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A:
用什么上传到u盘?

网友B:
我遇到过U盘插路由器后生成一个比较大的文件,没往里面存东西,单纯地插一下就生成,估计是页面文件类似的文件。

网友C:
扩容盘。字数补丁。EXE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扩容盘。字数补丁。EXE

对的,感觉像扩容盘导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上传到u盘?

貌似3次出问题都是从外网上传文件。
先用VPN连接到路由器,然后samba上传。一次是大量手机照片(总数量10G左右),2次是少量小文件(几K~几十K那种,几个到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U盘插路由器后生成一个比较大的文件,没往里面存东西,单纯地插一下就生成,估计是页面文件类似的 ...

hiboy的padavan固件貌似会自动产生一个缓存文件。我这个是chongshengB的,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扩容盘。字数补丁。EXE

我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原装硬盘,哪来的扩容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的,感觉像扩容盘导致的问题。

联想笔记本上拆下来的原装机械硬盘,怎么可能扩容

网友E:
有没有想到固件有bug,我之前也是路由当下载机用,硬盘坏过几个,算了还是搞NAS吧,省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想到固件有bug,我之前也是路由当下载机用,硬盘坏过几个,算了还是搞NAS吧,省心方便! ...

我确实在怀疑是不是固件有问题。也不能排除硬盘的问题。
现在我也是想弄个玩客云或者干脆用N3150弄个nas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确实在怀疑是不是固件有问题。也不能排除硬盘的问题。
现在我也是想弄个玩客云或者干脆用N3150弄个nas ...

N3150性能差,虚拟机不太够用

网友:
用小娱半年以上了,没这个问题。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把移动硬盘插回电脑上进行磁盘检查,把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勾上,待检查完后再插回去路由器上就好了。但是用一段时间可能又会出现类似问题,又需要重复检查磁盘。

网友H:
我的优酷L1刷的padavan固件,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外挂的笔记本机械硬盘,单独供电,情况雷同,实属不巧合。

网友:
我05年就插小米mini上的7K500硬盘,老毛子远程下载什么的,经常停电,以前还经常咔咔咔,有c4黄了,我以为坏道了,当个烂盘用,前天花几小时腾空文件准备用来挖豆子,用磁盘精灵扫了一个多小时没想到前一个多小时算是优秀,18个良好,后面到5万多柱面出现规律性的良好2000多个直到结束。没有正常没有一般更没有坏道,我都怀疑软件的准确性。

网友:
我有个大麦的路由器刷了华硕可以插优盘。能不能把网络摄像头接在路由器上然后把视频存在优盘上面?或者要怎么弄才行?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N3150性能差,虚拟机不太够用

就当个samba功能的内网nas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把移动硬盘插回电脑上进行磁盘检查,把自动修复文件系统错误勾上,待检查完后再插回去 ...

对,我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优酷L1刷的padavan固件,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外挂的笔记本机械硬盘,单独供电,情况雷同,实属不巧合 ...

看来不是个例,这帖子里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