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好像翻车了,这颗粒啥封装的啊?

楼主(2021-09-29):
没细看就拍了,到手傻眼了,这封装的颗粒连锡球都看不见,明显不是常玩的152啊。。。

PS5012

网友:
拆下来大伙开开眼界

网友:
不要慌  先拆下来看看

网友:
不是BGA颗粒吗?还能有啥。。。

网友:
东芝9T23,紫薯布丁

网友A:
用群联主控专用的flash ID探测工具看一看?

网友:
多少大洋捡来的呀

网友:
群联自封bics3吗?

网友:
应该是272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群联主控专用的flash ID探测工具看一看?

不认盘,只能ROM模式进系统查看,但是没啥用。。。

网友:
得用软件好好查查了

楼主(2021-11-03):
这盘冷机居然还能认盘,过一会就不认盘了,量供电都正常,这个电源管理牛了,和苹果的一样,各路电压就一个芯片控制。
使用时长也不多啊,怎么就挂了呢,年纪轻轻的~~~~

看CE

网友:
bga272,看不到夹缝应该是黑胶助焊剂封住了,不好拆

网友:
能认盘刷固件就好了,找官方固件升级程序刷

网友:
找不到固件的话,拆下来还有点用处。我有个ID一样的,丝印是TA7AG55A1V,封装是132的,3268,3281都能开,3281速度还将就,测速读写能到144/97

楼主:
网上找了固件,刷进去也能认盘了,但运行起来总感觉不行,下次有机会拆颗粒用吧。

网友B:
写入速度不正常啊 DLMC的固件不匹配还是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入速度不正常啊 DLMC的固件不匹配还是太热

是的,不管它了,回头有合适的板拆颗粒。

网友:
之前我拆东芝XG3的颗粒也是这样 抠下来才看到是272

楼主:
拍了两个板子后去隔壁U盘板块做了一下功课,怎么感觉要翻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