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闪迪8die 开卡求助!容量只有30G

楼主(2021-09-29):
因为需要msata的SSD,所有找了一块2246XT的msata板子,和两片闪迪15059 64G的闪存准备贴上用,双贴很正常,CE如图

CE图

CE图

因为这闪存是1CE 8die的,开卡软件也能找到flash,flash名称也是8die,如图
但是量产成功后,容量只有30G,查了一下(第一图),总DIE:4   ,这个应该是16才对啊。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
我猜是锁CE了

网友:
只能开半容,而且跑圈还不稳定,我手头的两年了都没找到好办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highlight=15059

网友A:
目前只能贴2258XT,有闪迪MLC 8die工具,可以开全容量,不过,58XT众生平等,缓外掉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只能贴2258XT,有闪迪MLC 8die工具,可以开全容量,不过,58XT众生平等,缓外掉速 ...

是1Ynm的mlc,用不了2258XT,只有放下了

网友:
2246XT有锁固件没放出来 只能试试2258XT

网友B:
这个58XT我开过满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58XT我开过满容.

谢谢,有空我试试,请问用2258XT的哪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