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沃OPS电脑找不到开机信号线

楼主(2021-09-29):
各位大佬,手头上有一台希沃的OPS电脑,拆开找不到开机信号线,请问各位谁接触过这款产品,如何引出开机信号。

网友:
你不用拆个机给我们看看嘛??????????

网友:
这个就是教学那种大屏幕的电脑,带触摸的电子白板,接口看样是自定义的,本质就是个小主机

网友:
昨天刚看过希沃的内部,这是电脑模块

网友:
我也有一台型号为MT11-4,主板上有开机跳线,短接也无反应。

网友:
一个不大的按钮,有点像台式机机箱上的重启键。您找找看。内部就不懂了。

网友:
正面图来一张,应该是一个类似路由器重启键的小开关,如果没有,估计是走尾插的,那就麻烦了,得先找到定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撸主看看这个是不是

https://www.intel.cn/content/dam/www/public/cn/zh/documents/technical-specificat ...

希沃走的貌似是自主接口,和ops规范的定义不太一样

楼主(2021-11-11):
不好意思,图来晚了

网友B(2021-12-12):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来晚了

朋友请问下我也是才收到一个ops小主机,没有单独供电口不知道怎么供电开机。谢谢

网友:
去买个希沃开机板,我就是闲鱼买的,120,然后必须接显示器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2-01-24):
引用 网友B:
朋友请问下我也是才收到一个ops小主机,没有单独供电口不知道怎么供电开机。谢谢 ...

拆开应该有4pin的电源接口,用12V电压测试

网友(2023-04-29):
我以前在网上找到的,亲试过M11的,非常好用,另外一个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