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洗车机拆解第二弹:悍狮1324VF-TANK 锂电洗车机简拆简评

楼主(2021-09-29):
第一弹:指南车黑耀3098VF基础版洗车机拆解评测: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7885

昨天拆了指南车洗车机,同期购买的悍狮也到货了。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大同小异,单纯打开简单看看材料有何不同。

包装内容物,悍狮未送可乐头,喷嘴只有一支很长的,扇形和直线可调,后面展示。

标签铭牌

这次电池仓内没有卡簧,换了两颗小螺丝固定。扭下其他大螺丝即可打开

也是使用微动开关控制,无调速功能。按钮机构上面这个带有拨档,相比起指南车的可以多一个防误触功能

550电机厂家为HONG  KF,未查到相关资料

额定电压21v,实际使用电压16.8。有改装的潜力,可用于5串锂电池组

电机连接为插接,可直接拔出。

但是流水线装配的时候可能种地过猛或者不小心磕碰
,出厂测试时发生正负极短路打火。已被出厂质检及时发现并且矫正

拆开柱塞泵泵体,这次的泵体材料是这种白色的塑胶,我不喜欢这种。这种上螺丝稍微用力了就会发白,白了就裂了。

依旧是双缸的,但是这个柱塞空心的。

并且柱塞内已有生锈情况。这样的话这个机器就不能闲置的,要经常用

拆开减速箱

依旧的拿下马达。这个齿轮也是没有固定在马达轴上的,一拿就掉

这次用尖锐的使劲刮,线径已刮去一半,确保是铜的电机了。

前面枪头接头部分,居然是用生料带和电工胶布缠的。

充电器也简单打开看看吧,正面看下去,相比指南车的多了一个保险丝,指南车靠PCB铜箔做保险。

背面结构总体大致相同,

高压方案不一样。这里用的是DK 910。

以下是芯片资料。自带恒压恒流功能的芯片

最后展示喷头调节的形态:
喷头原始出水都是直线状态。通过两个金属片距离调节达到扇形

这个比指南车的好用,不会水流集中在两个方向两边。全方位的都有水冲洗。但是这个扇形的压力并不高。擦完车上的泥土拿这个大面积冲水挺合适。

洗车机评测第三弹:两款工作电流实测、电池容量实测、充电器实测: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8313-1-1.html

网友:
看上去上一个实心活塞比较好,这次可以试试用填充胶水,填满活塞后改善自吸能力。

网友:
感谢分享,最近刚好需要买洗车机

网友A:
电池呢?这个电池容量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呢?这个电池容量多大的?

这次简拆就不看电池了,这个卡扣比昨天的还更紧,没办法无损打开。要留下痕迹。这台打算送朋友,就不破坏了。这种工具的电池都不会太好,一般容量都不超过1500~1800。最好自己更换天朋的也够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次简拆就不看电池了,这个卡扣比昨天的还更紧,没办法无损打开。要留下痕迹。这台打算送朋友,就不破坏 ...

你觉得指南车和悍狮哪个好点?我两个都买了,打算退一个

网友B:
比我用隔膜泵diy的无线洗车机压力大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指南车和悍狮哪个好点?我两个都买了,打算退一个

各有优缺。要求不高打算长久用就买指南车,想要好效果随便用两次就丢的买悍狮。各有优缺,指南车泵体好,悍狮泵材质差,但是电机好,水打手比指南车疼。这只是我对我手上这两个的评价,商家后期会不会改用别的材料或者缩水就不得而知。最好的就是钱多的话两个都买,把两个拆了凑个好的合二为一用。

网友:
第二弹继续顶贴,真心不错

网友:
功率不大吧

网友:
想买个玩玩,但是感觉续航应该不怎么行。。。

网友:
昨晚两款都入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我用隔膜泵diy的无线洗车机压力大得多。

工作原理类似,但是结构不一样

网友:
车票呢,想上车

网友:
昨天看了楼主的帖子下单了悍狮,本来打算再拍个指南车,结果涨价了

网友:
两个都买了,指南车还没发货,这个悍狮的已到货了,没拆,装起来在厕所试了下水压,感觉声音不大,压力很强,调节水花的形状也比较轻松,感觉这个价格买超级划算。楼主的总结不错,如果想更好用就把两把拆了合二为一,话说两把一起也就48元,一包中华烟钱,悍狮的25元+指南车的23元(28元好评返现5元,实际23元到手)。两把换着用,或者随便哪把坏了再拼起来用怎么都够了。个人感觉悍狮的要比指南车的好一些(设计更人性化)
总之,这趟车上的很值。和公司同事200多的比起来感觉不输他们。

网友:
综合感觉还是指南车好一些,昨天看了拆解果断下单了。今天车已经跑了。
但是卖家两天了还迟迟不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优缺。要求不高打算长久用就买指南车,想要好效果随便用两次就丢的买悍狮。各有优缺,指南车泵体好, ...

谢谢兄弟回复

网友:
老哥,这两款电池能不能通用?

网友:
厉害了,我的28¥指南车还没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