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H+K9PKGY8S7M开卡工具或开卡参数求助

楼主(2021-09-29):
如题,求开卡参数或者量产工具!量产部落试过了 过不了!改参数卡Download MPISP  Fail(36) / (05)或者 Chk PreTest Fail(31)Info block not exist!

楼主:
602055565@qq.com邮箱

网友(2023-01-15):
你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2023-02-23):
你后来解决了吗?还要么!

网友(2023-05-05):
我的SM2256K和楼主遭遇了同样的问题,换了好几个版本的软件,都一直卡在 Download MPISP Fail(36)(05)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呀?

其他高手有高招教下小弟呗?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2024-03-17):
过来学习了,感谢各位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