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未遂一个充电头灯

楼主(2021-09-29):
朋友说充电头灯坏了,让我看看,我打开一看铅酸电池饿死了,空间倒是够放两个18650的,但是手头没有保护板不敢给他换,也没有充电管理的板子,原来铅酸的板子简陋的吓人。买铅酸电池更没意思,装起来送回去。

网友A:
原来铅酸的应该是阻容降压吧,就是这么简陋。
换锂电池,加一片4056充电板就行了,带保护的

网友B:
我都不用保护板直接换的,看来还是太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铅酸的应该是阻容降压吧,就是这么简陋。
换锂电池,加一片4056充电板就行了,带保护的 ...

4056那小板带保护?我知道可以防止过充,至于过放应该不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不用保护板直接换的,看来还是太彪来

对锂电池必须有尊重,自己用心里有数没有保护板可以,给别人弄没有真不敢

网友:
还好没修,要不然换了电池就发现LED灯珠都是坏的,需要更换,LED灯芯都发黑了,肯定是充电时开灯,然后烧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那小板带保护?我知道可以防止过充,至于过放应该不防的

有两种,带不带保护都有,差几毛钱

网友C:
现在随便网上撸一个都比这好,没有修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随便网上撸一个都比这好,没有修的意义了。

对的,不够电池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056那小板带保护?我知道可以防止过充,至于过放应该不防的

有带放点保护版本的

网友:
话说这灯没必要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