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genvict金溢 ETC

楼主(2021-09-29):
下午空闲,就找了个放弃的ETC拆解看看,啥有用。感觉什么也用不上。。。。

网友A:
为什么放弃不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放弃不用了?

到期了免费申请换,早期的是不带蓝牙的,后面可以申请免费换蓝牙版本。

楼主:
单位公车的,后来公车超标,拍卖了,这个东西就扔在车库,中午发现的,下午就拆了,感觉一个超级电容,一个锂电(好像不是可充电循环使用的),再就一个太阳能发电板。

网友B:
我的ETC没电了  直接拆开  把微动开关用铜丝结扎,绑紧      把失效的2个电池全拆了后  接开关电源 上3V电   正常显示  没有被锁 咸鱼喽了一个锁死的ECT 拆电池  装电池  完美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ETC没电了  直接拆开  把微动开关用铜丝结扎,绑紧      把失效的2个电池全拆了后  接开关电源 上3V电  ...

不插原来的卡,应该用不了吧,我记得是卡和设备必须绑定才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