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触摸小台灯,一直好奇为什么隔着塑料摸一下就能调节亮度

楼主(2021-09-29):
拆一个触摸小台灯,一直好奇为什么隔着塑料摸一下就能调节亮度

网友:
SGL8022W,一款用于LED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单通道4功能触摸芯片。

网友:
手机触摸屏你没好奇过么?

网友:
很多电磁炉也是触摸调节的

网友:
电容式感应触摸按键可以穿透绝缘材料外壳 8mm (玻璃、塑料等等)以上,准确无误地侦测到手指的有效触摸。

网友:
电磁炉面板3mm厚的玻璃不也能触控。前几天拆个飞利浦27寸液晶显示器,控制板也是触摸的,而且是隔着厚厚的塑料外壳

网友:
那个铜箔就是感应器

网友:
N个这玩意就可以做触控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