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收音机,并改成锂电供电

楼主(2021-09-29):
前几天淘宝上常逛得那几家垃圾佬店里上新了一款收音机,16块。我看外形挺大的适合改造,价格也不贵。我对收音机真是没有抵抗力,索性买来了。原机有调频,调幅,长波几个波段,试机的时候除了长波其他都好用。当然,国内也没有长波电台,没法试。电池应该是四个2号电池,不太多见。这次就改成锂电供电了。

外形,比较喜欢这个大喇叭和调谐盘。

说明书,应该是卖给老外的。

简单说明书,

后背,能连接220V用。

送的电源线,看接头就是英标的。

下方的说明。

电池仓,里边的红黑线是我后来加的,用来外接锂电

拆了音量和调谐旋钮。

打开前盖。8欧1瓦的喇叭,音量有个背光灯,要说调谐出也该有一个,方便调台啊。

后盖,很小的集成电路板。很大的空间。

主板正面

功放模块用的TDA2822M。

收音芯片用的TA2003P

板号,没想到都有十年历史了。

主板后背,注意下方那个可调电阻和那些飞线,胶带包的模块是我改锂电时后加的。原来并没有。

两个磁芯天线,估计是调幅加长波的,

这两个图是改锂电时尝试的方法。讲一下这个机子。改机用的应该是9V的变压器,整流后12V左右。2822用没问题,但2003P最高才能用7V电压,直接供电就烧了。原来的设计是给2003 供电那一路用一个200多欧的电阻串联4.7V的稳压管。因为2003P电流小,这个方案也挺稳定的。但是改锂电的话锂电只有4.2V,一经过200欧电阻分压太大,2003p只有1点几伏的电压了,太低,声音嘶哑。而我改的锂电模块就是用的4056充电板加单节18650的。如果用两节锂电串联就不用改机了,但是锂电充电变成麻烦。
如果把200多欧的电阻短接,单节锂电直接正常工作,但是外接电源就会烧掉稳压管继而损坏收音芯片。
第一个图用的一个Nmos管,加一个可调电阻分压,想在4v供电是导通,12V时关断。但电路没搞明白,弄好了12V供电时mos管还是导通。也没搞清楚哪里不对。懒得分析了,拆。
第二个图就简单了,变压器输出接一个7805,和二极管,直接接到电路里。之前测着机器工作电流不大,小于40ma,用7805也不会太热。就这么着了。
后来试听,效果还是不错的。之前担心7805对调幅波段有影响,但是实际上没影响。估计是线性稳压器纹波不大吧。就这么愉快装机了。

FM天线,很奇怪上边接了个磁环,滤波么。

变压器和220V电源插座。

插座上有个小开关,插入220V插头时电池盒供电会断开。

这是改的锂电池。两节18650并联,加保护板,加4056充电模块。这个机子电池仓不大,充电模块如果装到电池上的话太厚,盖不上了。所以就伸出来了。两个电池4000mah,收音机工作电流不到40ma,可以用超过100个小时。
总的来说这个机子还是很有趣的。外观也挺漂亮,值得一玩。还有大家也不用找了,下架了。

吐槽一下今年的IC芯片涨价。这个是我的一个凯隆D6110收音机上的DSP芯片,Si4735,前段时间不知怎么的收音机就不收台了。经检查就是该芯片损坏。上淘宝一查,之前买10来块钱的芯片,现在报价50到100元。我心想这个老机子买了也就这个价吧~~真心修不起。手头有个D39L机子,芯片也是这个。后来我想不如买个6110或者39l拆机。海鲜市场上6110基本上是100以上。但想不到真遇到个买39L的卖家,40块到手。杀鸡取卵呗。现在6110恢复正常了。还多了个39L残机。等ic价格恢复了再买件维修吧。谢谢观看!

网友A:
买一个磷酸铁锂电池+占位筒就行了,  没必要改

网友A:
现在芯片这么贵了吗?  照理说拆机的要多少有多少, 每年要淘汰多少垃圾?

网友B:
这些做工好,样式各种各样的收音机,真的挺多的,本人还是喜欢德生R909的多波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芯片这么贵了吗?  照理说拆机的要多少有多少, 每年要淘汰多少垃圾?  ...

如果是生产用,谁敢用拆机芯片?
维修市场用得了几个

网友:
话说长波频段能搜到雷达的哒哒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磷酸铁锂电池+占位筒就行了,  没必要改

电池仓外接电源试过,怎么也得5V以上才能收听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芯片这么贵了吗?  照理说拆机的要多少有多少, 每年要淘汰多少垃圾?  ...

这个芯片太小众了。估计本身存量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做工好,样式各种各样的收音机,真的挺多的,本人还是喜欢德生R909的多波段的。 ...

现在主力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生产用,谁敢用拆机芯片?
维修市场用得了几个

是啊,本来维修用得少,单价就高。贩子们卖得更贵了。

网友D:
改成锂电池的,干扰收音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成锂电池的,干扰收音大吗

fm和am频段和另一台机子比没有什么干扰。

网友E:
也喜欢收音机,收藏了几个小的袖珍的不再收了。
这玩意儿现在最没意思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听啥自己无法选择,节目除了广告还是广告,还是很恶心的洗脑循环广告,被打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喜欢收音机,收藏了几个小的袖珍的不再收了。
这玩意儿现在最没意思的不是机器本身,而是听啥自己无法选 ...

还好本地有个音乐电台,净些半老不老的歌,整点会有一两个告。拿来当背景音乐听挺好的。

网友F:
国产机的不碰,质量太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本来维修用得少,单价就高。贩子们卖得更贵了。

芯片价格高,供不应求的时候,很多卖家不愿意分零。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国产机的不碰,质量太差了!

贵在便宜么~单挺调频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下手一台,发货白色的。
到手发现开关能亮但是没有声音退了。
猜测应该是N年前一批高仿的库存。

这货早两年论坛三十多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