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第一眼Q31时钟蓝牙音箱,我觉得喇叭上的参数作假了,应该没这么大...

楼主(2021-09-29):
拆一个时钟蓝牙音箱,我觉得喇叭上的参数作假了,应该没这么大功率
这个喇叭显示有4欧5W,我淘宝搜了下,4欧没有5W的呀!我怀疑是不是乱写的?3年前买的
  • 品牌:第一眼,型号:Q31,

网友A:
我上周也拆了,改成type-c 充电了。原来充电口脱落了。

楼主:
我觉得这个4欧5W 应该没这么大功率,估计4欧3W差不多

网友:
听音质,就可以分辨真假了吧。看低音是蓬蓬,还是邦邦。

网友B:
4欧5w多了去了,这种都是定制的,淘宝上一般找不到相同型号,机内的没必要作假,3w和5w就线圈一点点区别基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周也拆了,改成type-c 充电了。原来充电口脱落了。

位置对不上吧?

网友:
把线引出来。丑是丑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欧5w多了去了,这种都是定制的,淘宝上一般找不到相同型号,机内的没必要作假,3w和5w就线圈一点点区别基 ...

您说的有道理,可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