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82的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2021-09-29):
求这个二极管的型号,稳压管吗,到底是4.3V的还是82V的?上了个4.3V 限流电阻都冒烟了

网友A:
表82就是82V,还真是大胆。但至少要百度一下丝印82二极管嘛,虽然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网友B:
能拍个全图吗?至少得知道用在哪个电路中。

楼主:
伺服驱动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82就是82V,还真是大胆。但至少要百度一下丝印82二极管嘛,虽然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

但搜淘宝,丝印82有两种,一种4.3 一种82V,搞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拍个全图吗?至少得知道用在哪个电路中。

这里

楼主(2022-06-04):
很久的贴子了,确定是8.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