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红光笔接触不好,拆开如图,怎么接线

楼主(2021-09-29):
红光笔接触不好,拆开如图,怎么接线

网友:
什么接触不好?看看开关好吗!有啥接线?

网友A:
大哥,这个应该叫激光笔吧

网友:
怎么接触不好也没说,看电路板也不像有脱焊的,是不是开关问题,这种平推开关很容易接触不良,可以往拨杆那里喷点WD40,渗入后多推动几次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个应该叫激光笔吧

打光缆用的,通信上都叫红光笔

网友:
接触不良话应该是开关的问题,喷点电子清洗液,来回搬几次就好了。

网友:
有跟光功率一起的那种,感觉还是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