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华为2288hv2服务器做nas 问题请教

楼主(2021-09-29):
一开始想的很简单,跟电脑一样用哪块硬盘插那块共享就完事了。
2208阵列卡,开JBOD失败,好像JBOD也不能直接读电脑的硬盘。
先请教怎么装系统,看别人是BMC远程桌面挂载镜像,但是我远程桌面是空白一片,能不能用win10写好硬盘分区,像电脑装机那样

网友A:
这个做NAS好恐怖的感觉
看来我的12盘位硬盘架也得利用起来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NAS好恐怖的感觉
看来我的12盘位硬盘架也得利用起来才行

100%风扇特带劲

网友B:
我的也是2288V2,双E5 2650V2,80G内存,开机进WIN10,功耗就200W……一天5度电呢,太可怕了

所以还是淘了个蜗牛星际来当NAS

建好群晖,开启webdev,各个电脑装上RaiDrive,直接把群晖映射成本地硬盘直接用

网友:
产品文档包(1)
FusionServer 机架服务器 V100R002&V100R003 产品文档 282021-08-26
安全注意事项(1)
华为服务器 安全信息 072021-04-16
硬件安装多媒体(1)
(多媒体) RH2288H V2 服务器硬件安装及部件更换 012017-09-28
软件部署指南(1)
华为服务器 操作系统 安装指南 (x86) 332021-06-22
验收测试指南(1)
RH1285 V2&RH2285 V2&RH2285H V2&RH2288 V2&RH2288H V2 服务器 V100R002C00 验收手册 012016-03-15
设备运行环境要求(1)
华为服务器 设备运行环境要求 082021-05-14
升级指导书(1)
FusionServer Pro 机架服务器 升级指导书 452021-08-25
最佳实践(1)
华为V2&V3服务器 VMware 系统使用最佳实践 072020-11-18
用户指南(3)
华为服务器 iMana 200 用户指南 262021-08-25
华为V2&V3服务器 RAID控制卡 用户指南 472021-08-30
RH2288H V2 服务器 V100R002C00 用户指南 182021-05-28
高危操作(1)
智能计算高危操作场景汇总 062021-08-24
维护宝典(1)
华为服务器 维护宝典 162021-06-22
告警处理(1)
华为机架服务器 告警处理 (iMana 200) 102019-02-28
故障处理(1)
华为服务器 故障处理 242021-06-22
参数参考(1)
华为服务器 Romley平台 BIOS 参数参考 182021-03-22
技术指导(1)
服务器 LSI Software RAID 使用说明 V1.02013-12-06
全选 下载

网友:
装个ESXI,然后多开几个虚拟机不好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2288V2,双E5 2650V2,80G内存,开机进WIN10,功耗就200W……一天5度电呢,太可怕了

所以还是淘了 ...

老哥,我有个奇特的问题问一下。2208阵列卡不能直通,我想加一个pcie2308直通卡直接读电脑硬盘,能不能6盘位2208,六盘位2308直通。现在测试拔掉一个minisad线报错红灯(⋟﹏⋞),直通卡海内买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哥,我有个奇特的问题问一下。2208阵列卡不能直通,我想加一个pcie2308直通卡直接读电脑硬盘,能不能6 ...

直通卡还没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2288V2,双E5 2650V2,80G内存,开机进WIN10,功耗就200W……一天5度电呢,太可怕了

所以还是淘了 ...

老哥,我装win10出错一直重启,老哥遇到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