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电饭煲mbwfs3018q报错etd

楼主(2021-09-29):
老家老母亲的美的电饭煲用了三年,报错etd,百度了一下,说是某个电阻的问题,手边实在没工具,螺丝刀都是买桌子安装送的,只能淘宝买块电路板换了,锅子似乎才七八十买的,这个电路板要24块!

密封就是泡沫胶,等于无,电路板上几个原件脚都有绿锈!

楼主:
还少颗螺丝

网友:
其实修一下应该不难,万用表和电烙铁是坛友必备的工具啊: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8282

网友:
很久以前一个松下用了七八年坏了,我也丢了,换作现在肯定拆开修好了。

网友(2023-05-03):
板子上面很多蟑螂屎诶!
防水基本没有。用不了几年电路板生锈烂掉了,修都修不了,只能换。
按键失灵也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家里有个新的美的放久了拿出来用坏了传感器

网友:
被小强搞坏的

网友:
换上后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