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各位老师海康录像机高电压烧毁tvs管

楼主(2021-09-29):
首先谴责某宝奸商,家里海康录像机电源挂了,媳妇在某宝9.9包邮买了一个12v3a电源,回来换上主板和硬盘直接都冒烟了,我用万用表测电源电压30v+,第一想到就是tvs管烧了,拆开录像机果不其然发现dc口后面的tvs管有异常被击穿短路,拆掉录像机工作正常了,现在是丝印是bp721 k18c 具体参数不详,想问下各位老师这个具体参数,单向还是双向,代替型号?谢谢

网友:
9.9的电源你也敢用,,你的心可真大啊

网友:
9.9买个二手12V2A航嘉华为啥的稳定得一逼

网友A:
拆了不用也可以,这个应该是双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不用也可以,这个应该是双向的

还是装上吧 万一哪天媳妇再买一个咋办,不知道这个保护电压是多少的 18v?还是15v  谢谢

网友:
应该是18v双向吧

网友B:
我理解:18是电压,c是双向,a是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18是电压,c是双向,a是单向

谢谢 我也这么认为 但不知道12v 供电为何使用18v 得

网友(2022-05-04):
搞个dcdc输入10-36V输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