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三星51寸等离子拆机加装高音喇叭.....高画质老机焕发第二春

楼主(2021-09-29):
这台三星51寸等离子是2014年买的(7年老机),当时不买LED是看中等离子画质(第一张图就很好说明)现在看来当时绝对明智,这台等离子画质没得说,但音质确实差,网上查看拆机图片原来只有2个全频喇叭,这几天心血来潮突然有想法加装高音(闲鱼33包邮2个高音喇叭+3.3UF电容)改装后体验:试机人声真的清晰了很多,声音更广阔,但还是达不到预期效果(看下面主板图功放这么简陋!只能出声吧!)
电视做工:电源板做工算可以,升压Y板算堆料吧,主板做工好........但接喇叭那里功放电路太差了!真是能简就简
高音喇叭接法:因为喇叭怎么接都会响的,所以有正相和反相之分,高音反相是一项学问,反相后高音变成180度声场会广阔很多(必须用喇叭测试仪来确定)
高音喇叭位置:图中背上面2边应该是最好位置了,开孔打热熔胶(那2个位置基本不热,不用担心胶会融掉)
三星等离子功耗:最后一张图是看有线电视功耗152W.........这是三星改良后的等离子比松下省点多了

...........因为主板功放太简陋了!声音达不到预期,但看电视足够了,也算老机焕发第二春

网友:
高音方向性强,装前面效果会好点。

网友:
还是弄个小功放或者喇叭放前面吧,改总归麻烦点,我的也想改,不改人声太轻

网友A:
你这个带光纤输出,支持dts的话。弄一套二手次世代功放(100w一声道也够了) 配几个二手箱子,投入大概1k左右  伪家庭影院有了~~ 如果再配个200w左右的有源低音炮,可以炸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光纤输出,支持dts的话。弄一套二手次世代功放(100w一声道也够了) 配几个二手箱子,投入大概1k左 ...

这台电视都不值1000:lol:

网友:
我选择买个回音壁。

网友:
51寸 太恐怖了  两三小时一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光纤输出,支持dts的话。弄一套二手次世代功放(100w一声道也够了) 配几个二手箱子,投入大概1k左 ...

电视都不值1000:lol:

网友B:
等离子的费电。看看铭牌,功耗

网友:
等离子费电,

真的好用,大厂家会放弃吗?

折腾着玩还行,

网友:
撇开现在等离子电视机不值钱不表,高音扬声器指向性很强,这样的安装从正面听音效率极低,白折腾了。

网友:
我以前直接把喇叭线接出来,外挂两个3.5寸的2.0音箱,效果刚刚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带光纤输出,支持dts的话。弄一套二手次世代功放(100w一声道也够了) 配几个二手箱子,投入大概1k左 ...

照你说的这么干,这电视一开机,灯泡都得暗一下,得有一千瓦了

网友:
高音指向性的问题,需要装前面,低音可以随意

网友:
其实吧我觉得淘一对电视喇叭(如暴风电视乐视电视pptv)的喇叭装上去可能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离子的费电。看看铭牌,功耗

等离子电视是动态功率,不是液晶的恒定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照你说的这么干,这电视一开机,灯泡都得暗一下,得有一千瓦了

1000w 是最大吗! 日常使用几百w 最多了。但是听感提升度不同了,嘿嘿,就这么一说。1kw 灯暗, 供电变压器没那么不经扛吧,照这样烧壶水,开个空调灯都得暗下来。PS 我42寸的lcd 都有170w 你这个51英寸的等离子才152W.。。颠覆我认知。51寸感觉怎么也得500w起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台电视都不值1000

功放长期投资,正常使用估计一辈子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w 是最大吗! 日常使用几百w 最多了。但是听感提升度不同了,嘿嘿,就这么一说。1kw 灯暗, 供电变压 ...

55寸LED不超过100W的.................上面图功耗计不会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