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百兆SR9700 USB网卡

楼主(2021-09-29):
因为笔者要上课,教室没有无线,就只能上淘宝,买了一个最便宜的USB网卡,到手之后,也是手痒,拿到手就拆了,

最后,查看芯片为
和芯润德 SR9700 USB转以太网芯片
电路真的很精简

网友A:
我上次捡了一个,拆开和你这一样,连个网变都没有

网友B:
哇塞,楼主家接入10Mbps宽带了,网上冲浪的速度快不快?

网友:
其实,USB2.0大多数时候传输网卡这点数据够用了。

网友C:
同款正在用。网速真够冲浪的

网友:
手头有一个测试有线网速还不如小不点的无线网卡快,只能吃灰了。

网友:
这种USB网卡一发热就很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捡了一个,拆开和你这一样,连个网变都没有

,可制造商牛逼呀,网变精简了,还不影响基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正在用。网速真够冲浪的

没错,隔壁电脑看直播很流畅,就我和右边的兄弟用这网卡的经常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塞,楼主家接入10Mbps宽带了,网上冲浪的速度快不快?

没有测速呀,反正真的很一般,想买千兆的,结果太贵,就只有弄个最便宜的,用用

网友:
网变应该集成在RJ45口里面了,没有是不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测速呀,反正真的很一般,想买千兆的,结果太贵,就只有弄个最便宜的,用用 ...

这款类似的我也捡到过,表面上是USB2.0,软件一看是USB1.1,网络连接那里显示的是100Mbps,这个最多只能跑到10Mbps,根本跑不满宽带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类似的我也捡到过,表面上是USB2.0,软件一看是USB1.1,网络连接那里显示的是100Mbps,这个最多只能 ...

说的太对了

网友D:
我查了一下SR9700才6毛钱左右

网友:
我买了2个USB网卡,螃蟹的芯片,win10免驱 。网速真百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查了一下SR9700才6毛钱左右

没错,哈哈哈哈,还是私有驱动,麻烦得很

网友E(2021-10-29):
我有个路由器3口不能用,用这种不带网变的网卡就用的可溜,能跑满百兆,不知道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路由器3口不能用,用这种不带网变的网卡就用的可溜,能跑满百兆,不知道啥原理 ...

这个内阻比较大

网友:
居然这么精简

网友(2021-12-08):
我也买了一个,那网卡网速太慢了,900K最快了,懒的退了,11元,还以为能到100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