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即拆,FOXSUR FBC1210七段式汽车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1-09-29):
自己的车子每天市区超短途频繁使用,不知不觉发现电瓶长期处于低电状态,难怪三年一换。75A启停电瓶挺贵的。还是黄鱼搞个充电器补补电。

所谓智能七段,还有防短防反,试试充下放了N久估计快废掉的铅酸电池

个头挺大的,也挺沉。全铝的身子

开机自检流水灯会过一遍。

果然,冲了几分钟就进入修复模式

按耐不住了,停充开拆吧

============

指示灯背面

就是一个开关电源。左下角是大脑咯?

补光下

细节,该有的都有,难怪是做出口的牌子

看丝印,预留了各种电流的方案,这个10A的
看样子改改电容最大能达到15A哈?
不晓得这个东西做工算是怎么样,好奇那个ic里面的7段充电程序有没有加密,
要是给弄出来,搞个用料好的明纬改改……哈哈
==============

天亮了……去充电吧!!

物业那边借条排插线。
希望别被没收警告

盖好机盖,白天太阳会很大很热。

搞定收工!

==========

充饱后的obd数据流,电压大部分时间处于13.5V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多少钱到手?

网友B:
后面衣架有亮点

网友C:
应有的尽有,看用料,便宜不了。

网友:
私信来个链接看看 准备也备个充电器 天气渐渐转凉了 也该保养电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多少钱到手?

新的2张多。我买二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衣架有亮点

我都没好意思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有的尽有,看用料,便宜不了。

好像tb上见过275左右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像tb上见过275左右的样子

这价格也是够高的,并不便宜。

网友:
启停关掉不是更省事?

网友:
做工一般,不值那么多,7段?如何7段?

网友E:
7段就是噱头,能充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7段就是噱头,能充满就行

它这个就是正常电瓶只用到3-4段的曲线。只有检测到问题电瓶,会根据情况跳过或循环那些步骤,直到修复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价格也是够高的,并不便宜。

对。所以我半价左右搞的二手。
拆开看有点小失望,只有那些洋lj才有可能是豪华用料。

网友F:
怎么不标9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不标9段

明纬有8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真7段功能???

七段八段哪怕九段 对于亏电不严重电瓶 充满拔线 这玩意就是三段充电器

上面是ctek充电曲线, 不是严重亏电不需要第一步去硫化 还有第二步软启动,至于分析活化脉冲 再充电没多大意义, 这类充电器直白点就是家里车比较多长时间不开怕电瓶放坏了了,一直插上充电器,或者严重过放电要救电瓶才需要。

一般充电只需要快充电,平冲跟浮充(平充跟浮充其实一样,只是平充电压略高,能缩短充电时间)这三步,俗称三段式充电器,对于通信电源不追求充电速度只要快速充电跟浮充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七段八段哪怕九段 对于亏电不严重电瓶 充满拔线 这玩意就是三段充电器

上面是ctek充电曲线, 不是严重亏 ...

嗯嗯,很几个牌子的七段曲线也是这样的。这个充电逻辑有没有办法搞出来,仿作一个?

网友:
想想以前,为了电车的电瓶能用得久一点,就买了一只5A充电电流的所谓智能脉冲充电器,结果连续干废我几组电瓶,没有一组电池能用得一年的,并且还是用得不多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