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VirtualBox不能启动怎么搞

楼主(2021-09-29):
猫盘进入了救援模式,现在不方便拆FLASH用编程器刷,想用虚拟机刷但VirtualBox就是启动不起来

网友:
基本上有救

楼主:
现在是进入了救援模式,但虚拟机就是启动不起来
实在不行就拆FLASH用编程器刷UBOOT了

网友:
这么低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进入了救援模式,但虚拟机就是启动不起来
实在不行就拆FLASH用编程器刷UBOOT了 ...

用别的虚拟机试试

网友:
卸载net4.5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