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5PLUS换尾插

楼主(2021-09-29):
红米5PLUS换尾插
这手机算是老人机了,一般用用还行,最近充电接触不良,于是准备折腾一下。

卡扣设计的背板,真良心。用指甲就能徒手拆开的。

尾插小板整个的一块板要5.8元,这个小接口只要0.8元,还包邮。果断节省那五块钱,真香!

我的作案工具

风枪加烙铁,真是好搭档!

大功告成,连易碎贴都还完整的

谢谢大家支持!

楼主:
长时间没来发帖了,以前的帮帮团身份居然没了……

网友A:
microusb接口是真的不耐操,不知道typec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usb接口是真的不耐操,不知道typec怎么样

恩好多了,正反可以插,比较方便

网友:
bga锡浆好用些吧

楼主:
用烙铁先加焊一遍再用风枪吹上去

网友A:
不用啊,其实用刀头焊这个很简单的,这种已经算好焊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啊,其实用刀头焊这个很简单的,这种已经算好焊的了

对,我用的就是刀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用的就是刀头

刀头用惯了真的很爽,大小都能用,除非是缝隙里挤不进去的地方要换头

网友B:
我前几天刚换了红米note3的尾插,
风枪拆下,刀头焊上,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microusb接口是真的不耐操,不知道typec怎么样

我的小米9充电口充电引脚烧成一条坑了,昨天淘宝买了两个母座,准备自己换

网友D:
必须热风枪才能拆下来吗?
我用烙铁拆不掉这玩意,拿出喷灯来,直接把板子烤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必须热风枪才能拆下来吗?
我用烙铁拆不掉这玩意,拿出喷灯来,直接把板子烤糊了 ...

周围零件不多的话可以试试堆锡,多的话就只能风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小米9充电口充电引脚烧成一条坑了,昨天淘宝买了两个母座,准备自己换 ...

怎么烧的?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刚换了红米note3的尾插,
风枪拆下,刀头焊上,搞定。。。

坛子里用刀头的还是很多的啊
microusb太不耐操,现在我都用磁吸头了,再不用担心插头的问题了

网友:
风枪不会把尾插的塑料部分吹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用刀头的还是很多的啊
microusb太不耐操,现在我都用磁吸头了,再不用担心插头的问题了 ...

手上的t12就买了两个头,
一个刀头,一个细尖头。
本来以为换尾插,要用细尖头,发现特不好用。
然后刀头加一点助焊剂,一烫就完美了,换过好几个尾插了,一开始没风枪就堆锡拆。。

网友:
红米尾插特别容易坏吗?其他品牌的手机呢?

网友:
猛一看工作台跟我的一样,乱七八糟的,还有桌面,一样一样的

网友:
我也是这款手机,,拆机好拆吗?是撬屏幕吧?有没有胶?要不要加热来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