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几十块的插电手电钻 WORX WX301.1

楼主(2021-09-29):
79元买的没怎么用过,闲着没事拆开看着感觉应该还行,插上批头试了下很稳,虽然不如锂电的方便但是同心度确实稳的一匹,功率410W转速2800转准备以后用来拧螺丝用。

网友:
居然有电容 挺良心

网友:
这个紧螺丝会堵转  扭矩小 速度控制不好拧花螺丝
锂电钻比较合适

网友:
用这种拧螺丝,很容易把螺丝拧劈了。

网友:
这货拧螺丝,楼主高手

网友A:
拧螺丝的话,不是螺丝坏就是电钻冒烟

网友:
手电钻车螺丝点都不好用,我说的

网友:
  这电钻好处就是输出轴是两个轴承的,只要你的夹头,以及钻头啥的不歪,他就不歪

网友:
上上螺丝,就不卸的神奇。

网友B:
75贵了,看不看都一样,铝线电机 大负载或者堵转发热是特点,好点是3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拧螺丝的话,不是螺丝坏就是电钻冒烟

我用这个拧过,拧10个自攻丝能拧坏8个,那时候家里没有锂电钻,后来组装床100多个自攻丝用螺丝刀拧的,胳膊都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5贵了,看不看都一样,铝线电机 大负载或者堵转发热是特点,好点是3轴承

内部结构看着跟我的39元的卡瓦尼没啥区别,我觉得这东西要么就三四十块的杂牌,要么就百十块的品牌,中间不上不下的比较鸡肋

网友(2021-11-19):
这个适合打孔,不适合拧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部结构看着跟我的39元的卡瓦尼没啥区别,我觉得这东西要么就三四十块的杂牌,要么就百十块的品牌,中间 ...

电钻结构肯定都一样的,主要看加工精度和材料。

网友:
    这种电机适合装砂轮,没有卡住风险那种负载,做电钻钻木头挺好,钻金属钻头很容易断,转速像脱缰的野马,我有一个想法,把它的定子单独用个LED灯具的隔离恒流源供电,不就实现和充电钻一样硬特性了吗

网友:
压到孩子作业了

网友:
你确定用这个来拧螺丝?

网友:
没有扭力调节,很容易扭坏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