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销量最高48V铁锂充电器拆解看看如何。

楼主(2021-09-29):
顺便求助下,这个充电器默认输出是58.4V,但是铁锂其实3.6V(16串57.6V)时就已经满电了,看了看主板也没有电位器
我想将输出降低到57.6V请问要怎么做呢,是个小白,麻烦大佬说的详细一些,谢谢大佬!!!

网友:
估计在Q3那里下手,比较简单,提高一下反馈电压。

网友:
铁犁电池3.65吧,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找431的1脚与地相接的电阻,串一个电位器或可变电阻把接地的下分压电阻调大即可。

网友:
我用的是冲铅酸充电器改的56.5V,这个电压基本满电了,改431就可以该电压,但转灯和限流在358那

网友:
不懂,过来看看

网友:
本来铁锂满电就是3.65乘以16串等于58.4V,画蛇添足改它干嘛!多此一举!

网友A:
看来铁锂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还是有争议啊,我也度过同样的问题,有的理论是满电3.65v,有的理论是3.6v,都不知道该信谁的,我只能折中取3.62v左右充电,,,,貌似提3.65v的是电池厂商,提这种理论的应该是宣传有更高的能量比,3.6v貌似更多是商家,估计是为了买家能有更长的使用寿命免得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铁锂电池的充电限制电压还是有争议啊,我也度过同样的问题,有的理论是满电3.65v,有的理论是3.6v,都 ...

3.6v就行了

网友:
人家写的是锂离子充电器,哪来的铁锂??
改电压要找分压反馈电阻和运放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