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HC2511B可以用什么来代换?

楼主(2021-09-29):
一个25V锂电充电器(手电钻用),被朋友借去还回来的时候,插电指示灯不亮,按上电池再插电,竟然烧了,拆开一看,是HC2511B芯片烧坏,同时炸了保险,烧坏了四脚的电阻。

网上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电路图,就是这个。

请师傅们赐教,谢谢!

另外,当我拆开这个充电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电池的负极所连接的充电器的电路板上的接线柱,竟然是悬空的,尽管也有几个元件,但是独立的一小块,没有和其他任何一个电路部分相连 ,这是什么原理?明天把电路图拍个全景传上来。

楼主:
这是电路图

网友A:
原边反馈的一个充电器。
负极是直连的变压器次级的腿,并不是悬空的。
4条腿的不是电阻,是整流桥。
看样子,是ic的第四条腿,CS的限流电阻(1.74欧)烧了。
并且整流桥也挂了。说白了,这个充电器没有维修价值。

看样子,这个充电器应该极限15W。理论上充电电流600ma。
没有维修价值了,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边反馈的一个充电器。
负极是直连的变压器次级的腿,并不是悬空的。
4条腿的不是电阻,是整流桥。

你的给出的答案非常完美,我也找到这个电路图了,那个烧坏的电阻就是你说的1.74。因为是个爱好者,又是自己的,就不管维修价值的事了,等弄着芯片的时候鼓捣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买了芯片,更换后正常使用。

网友B(2021-11-20):
我也出现这种事情了,想知道哪里买这芯片?有其他型号代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这种事情了,想知道哪里买这芯片?有其他型号代替吗?

淘宝有HC2511B,元件加运费,可以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有HC2511B,元件加运费,可以买一个了

是的,TB可以找到,应该更好一个就好。还有就是提醒其他买了KOMAX的朋友要注意电池,与其他牌子的不通用。过了保修不会修就废了。

网友(2022-08-29):
竟然找到一样的充电板 那负极在电路板真的是空的 什么都没连

网友:
IC和整流桥都炸了,估计还有其他损坏的元件,需要检查电容和次级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