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ORX)充电电锤WX382.7,家用,没怎么用就不怎么能转了,请问怎么办...

楼主(2021-09-29):
威克士(WORX)充电电锤WX382.7,家用,没怎么用,放了一段时间后,转起来冒烟,而且转不到一圈就不动了,请问怎么办好?谢谢
当时与卖家联系,建议再买一块电池,再买后,没多久又不行了。

网友A:
都冒烟了,与电池无关。拆开测量下开关试试

网友B:
我的也经常闲置没咋用  辛亏还能用

网友:
有可能是内部短路了

网友C:
应该是碳刷受潮了。我有个大有的冲击钻就是如此,拆开清理碳刷后正常。与电池无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冒烟了,与电池无关。拆开测量下开关试试

开关?好!我试试。我还在想是不是充电底座坏了,电池没充电,导致电压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碳刷受潮了。我有个大有的冲击钻就是如此,拆开清理碳刷后正常。与电池无关的。 ...

清理碳刷?好,我一会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经常闲置没咋用  辛亏还能用

哈哈,是不是立马去试了一下?

网友D(2021-11-19):
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和大家分享一下过程啊

网友E:
这种12伏的就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12伏的就是个玩具

要不然怎么叫玩具威.
人家的这款家用微型电锤短短几年重新设计升级换代了N次.
现在的无刷380S 国内国外几乎没任何对手了

网友F:
12V的电锤是玩具吧。
冒烟一般是电机坏了,遇过一个博世转动无力冒烟,拆开碳刷都是新的,只是换了电机就好了。
应该是电机绝缘漆问题,线圈短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2V的电锤是玩具吧。
冒烟一般是电机坏了,遇过一个博世转动无力冒烟,拆开碳刷都是新的,只是换了电机就好 ...

      先回复楼主吧!
      1:这个清理或换碳刷正常是没用的,我也是同款,也是清洁和换碳刷,还是依然冒烟。
      2:后还换电机了,X宝上有40多元,换了就可以了,顺便再清洁整机加上高温润滑油,这么完好复活。
   接下来回复“stsunrise” 这款12V的电锤还真不是玩具,家用挺好的,装热水器,净水器,洗手台等等配合磁砖钻给家里装点东西十分实用。就是有刷电机差些。
   当然,若是使用时间,转速也是不如20或24V等产品,但有刷的缺点也就变成优点了,扭力足够,家用极合适。不过,以后若再买电动工具不建议买有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回复楼主吧!
      1:这个清理或换碳刷正常是没用的,我也是同款,也是清洁和换碳刷,还是依然 ...

请教一下:淘宝买电机,关键字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和大家分享一下过程啊

没解决。正准备去找厂家维修,不过,电话咨询,说换电机需要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冒烟了,与电池无关。拆开测量下开关试试

没有啊,之前也冒烟,换了个电池就好了。有些怀疑电池充不进电。会不会电池电力不够也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12伏的就是个玩具

质量还行。家庭用除了打不动石头,其它都行。
只是当年买的太贵了。648套装。2016年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回复楼主吧!
      1:这个清理或换碳刷正常是没用的,我也是同款,也是清洁和换碳刷,还是依然 ...

再,换电机换高温润滑油什么的有教程吗?谢谢。不如您发一篇教程?

网友:
有一台,家用挺合适
冒烟一般应该是电机出问题,然后可能导致开关冒烟

网友:
冒烟都是电机线圈,电池要冒烟手都给你炸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