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Yoobao羽博爆款手持小风扇,测下电池内阻~

楼主(2021-09-29):
【2楼问个遥控车芯片替代,懂的大神请帮下,谢谢~】

风扇好像用618红包买的?不记得了,订单实付0元。
当时逛zdm看见说比较小巧,但是风力不小,就买了!出去逛公园时放包里~

这种风扇也没啥特别,就直接晒图吧!
纯卡扣设计,卡扣比较容易断。

铭牌,等最后再测下有没有虚标:

无刷电机:

两节18650并联,1500mah:

然后是电路板部分了:

这边的丝印全打磨了:

测下内阻,容量标注也不大就不测了,费时间~
夹在镍片上测的内阻,仅供参考:

手上有几十节Samsung 22p锂电池,但这风扇实际使用下来也能吹好几个小时,懒得换了。。

充电电流1.5A,跟铭牌标的差不多:

楼主:
【主要是想问:该芯片的替代型号】
要问的芯片是图片里这个,没搜到资料,某宝搜型号也只有一家。。

其实之前问过的,一下子就沉了没人回答
顽皮龙d12的芯片替代?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6447-1-1.html

网友A:
19元红包怎么做到的?
另外大佬测试的那个白盒子自己DIY的吗?

网友B:
羽博的容量一般不会虚标,毕竟自己做充电宝的,品质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款扇叶平衡度不够理想,有点抖,风噪大,吹不远,四颗LED太亮,我用硅橡胶在透光孔薄薄堵了一下才不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元红包怎么做到的?
另外大佬测试的那个白盒子自己DIY的吗?

应该就是618,双11那些叠猫猫红包吧。

最后那个测试盒是自己DIY的,可以测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羽博的容量一般不会虚标,毕竟自己做充电宝的,品质还是可以的

但是这款扇叶平衡度不够理想,有点抖,风噪 ...

的确吹不远,扇叶小(便携),要拿在手上吹才凉快~

一般在室外用,亮度我就没管了。

我用两个号买了,平衡度好像没什么大问题,放桌上不会自己跑。

网友:
充电风扇多引脚芯片可能是单片机,引脚定义不同无法用。风力不够可能是无刷电机性能不好,建议从拆机风扇取无刷驱动版,无刷线圈替换充电风扇,改双滚珠轴承后风力大些。

网友:
能专题介绍一下:DIY的那个可以测电压电流测试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元红包怎么做到的?
另外大佬测试的那个白盒子自己DIY的吗?

很正常啊,淘宝现在也有十元二十三十的红包,淘特也有,每个月都可以领几张

网友:
同款,17.5 买的

网友:
都是白嫖的好货,为什么就是我失之交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