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台灯的铅酸电池怀孕了,可有其他电池替代?

楼主(2021-09-29):
晨光LED折叠台灯,久不用一直吃灰,等充电才发现点亮的时间才三分钟,拆开一看,台灯的电池是铅酸电池,且鼓包了,电池应该是废了?
能用其他电池替代吗?

网友A:
改充电电路,换锂电池。

网友:
直接换铅酸电池。

网友:
换成锂电池,例如1节18650,加一个带充电口的充电保护一体板。

网友:
换锂电池+4056充放一体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充电电路,换锂电池。

可铅酸是4V的啊,锂电不够

网友:
可以改锂电池,需要充电板和保护板,限流电阻避免烧灯珠。

网友:
万用表量电压区间,找电池替换就好了,零难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铅酸是4V的啊,锂电不够

聚合物电池标称电压3.7V,充满到4.2V,够了其实,加个保护板能省事很多

网友:
用18650或者旧手机电池改造完全没问题,加个4056充电板就行了,别看锂电电压低,但锂电内阻小,输出压降也小,典型的例子就是铅酸电蚊拍改锂电后威力不减反而大增

网友B:
丢了那个4v铅酸和充电电路   换两节18650    充电改成USB接口的4057充电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丢了那个4v铅酸和充电电路   换两节18650    充电改成USB接口的4057充电板

告诉他是两节18650串还是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告诉他是两节18650串还是并

当然是串,这里不都是这么坑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串,这里不都是这么坑人的吗

飞起~~字数爽

网友:
买个铅酸不值钱,再换一个铅酸就可以了,也可以四节镍氢串联,买得到配件就没有必要改造。

网友:
改完继续吃灰。

网友:
铅酸不知道多少钱一个,目测可以容纳18650

网友:
最省事的做法我都是直接换镍氢 3节,安全无烦恼。

网友:
等这个下崽啊,就有新的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