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新宝SHIMPO FGN-5B拉力计/手提称

楼主(2021-09-29):
网购了一箱水果,想用拉力计称一下够不够重量,结果开不了机!
这个机子不常用,大概十天半个月用一次,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可能电池没电了;
找到充电器,插上充电线,有显示了,但显示屏上的电池充电标记没有亮起;
心里有点小紧张,说明没有充电,可能是坏了?
5分钟后,拔去充电线,马上无显示,证明电池充不进电了,确实有问题!
要插上电源才能用,多不方便啊,准备修一修,试一试吧;
机子买来从来没打开过,这是第一次,为防万一,就多拍了几张照片;
看看后盖,有2颗十字螺丝,就先扭了下来,扭下后盖子就松动了,没什么机关,感觉良好;
打开后盖,单板干净整洁,没有发黑、变色等;
拆了单板,细看发现充电插座里有蓝色的粉状物体,拔开一看,插针已经腐蚀断了;
这时心情一阵轻松,估计电池没事;
剥开电池引线,量到电池电压为5V,4颗充电电池,差不多就是这个电压,电池没坏!!
立刻松了一口气,下面就好办了;
一时找不到这种规格的插座,就把线接长,直接焊接到板卡上;
拉力计马上正常,恢复显示,插电后充电标记亮起;
拉力计修好了,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良,是不是和电池有关,搞不清楚???
记得去年9月份,也坏了一台电饭煲和一台显示器,在想会不会和天气闷热有关呢?

网友:
第一次看到做工这么高级的手提称

网友:
这个称做的真规矩,没见过这么高级的

我只见到过简单牛屎的玩意

刚才去山寨宝看了看,这牌子的拉力计,4位数的价格,果断不看了

楼主:
也是偶然所得,一般带盒带配件3xx左右就可以了,主要是感觉手秤比台秤方便就买了;
到手后发现它虽然标称是5公斤,实际上可以秤出并显示到10公斤,当时不禁有意外之喜的感觉。

网友:
日本仔的货

网友:
一把称这么多元件,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