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nRF24LE1下载分析(实物图)

楼主(2021-09-30):
一、综述

目的,通过串口刷nRF24LE1,利用单片机中转。网上有基于Arduino的,上位机是Perl、或Python。

二、目的:手头有不少的nRF24LE1,想利用起来。

三、nRF24LE1的刷机流程
1、如图

2、MCU 是STC15W4K48S4,连接要刷的nRF24LE1(发送端),SPI接口,并要连接PROG、RESET引脚。发送端nRF24LE1每隔一小段时间,发送一个UID,6字节数字。

3、WIN 是上位机Windows,串口连接接收端的nRF24LE1,显示在串口调试程序上。
4、和MCU通讯的程序是C/C++,VC2008编译。

5、整体的程序修改于Arduino + Perl的版本。只做了简单的流程测试,还很不完善。例如,若中途中断,只能关电重启、再刷。

四、测试过程

按定义的流程,逐步处理,并确保每一行都写入成功。

接收端显示

在测试中修改若干次UID、再刷入,最后改回开始的UID。然而,每次收到都是修改后的UID,说明刷的结果正确。

实物图

五、结论与总结:
1、要熟悉nRF24LE1的刷机过程。
2、要熟悉HEX文件格式。

3、耐心细致处理,就能做到。

网友:
这东西挺好用的,以前高端鼠标键盘之类的都用这个,前阵子还想着改个用这个无线的微软的键盘来着,然后又耽搁了

网友A:
这东西不到百元,买一个方便多了。

强烈推荐我的开源项目,用nRF24LE1做的无钥匙接近自动开门/开灯/开xxxx 系统。
https://gitee.com/fryefryefrye/Open-Source-RKS
我用了好多年了,全家所有的门、电动车、门禁 都是一把不用掏出来的钥匙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不到百元,买一个方便多了。

强烈推荐我的开源项目,用nRF24LE1做的无钥匙接近自动开门/开灯/开xxxx ...

100对玩家,是挺不便宜的。。。。花8、90买过1只,是PIC转的,但不知道是接错电、还是别的问题,后来插电脑USB没有反应了。如果单片机没坏就是固件丢失了。

另外,发挥DIY精神。

你的项目不错!值得借鉴、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对玩家,是挺不便宜的。。。。花8、90买过1只,是PIC转的,但不知道是接错电、还是别的问题,后来插电 ...

我在成都那家100元买的,结果快到1年的时候坏了,寄过去居然说坏了就坏了,没法修,这事就完了。

气死了,全淘宝搜,发现只有这家最便宜,而且降价到48了。只好又买了一个,然后给个差评,把上一个坏了的事情沟通过程全贴评价里了。

最后卖家退款了事。

网友B:
推荐试一试这个, ARM® Cortex™ M0 内核的;

带电池 18b20 才4元。

jlink 编程。功能比24LE1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成都那家100元买的,结果快到1年的时候坏了,寄过去居然说坏了就坏了,没法修,这事就完了。

气死了 ...

对的、对的,,,其实人家也是单片机转的,但因为销量少而“吊打”价格一直下不来。只不过商家的作为商品稍完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试一试这个, ARM® Cortex™ M0 内核的;

谢谢提供信息,,,只是这些24LE1不要钱,此外手头只有个并口的jlink,不方便用。

网友:
这东西挺好用的,值得借鉴、学习!

楼主:
========================此线代表结帖========================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A:
我在成都那家100元买的,结果快到1年的时候坏了,寄过去居然说坏了就坏了,没法修,这事就完了。

气死了 ...

看来向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