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关于手机UFS更换和升级

楼主(2021-09-30):
故事梗概:害 倒血霉了 新买来的手机没用几天被一个短路的充电器爆破了,放一个罪魁祸首的图。。。不知道怎么220就直接跑到输出这边了。。。否则手机的这颗OVP应该能抗住110v啊。。这破山寨充电器倒还好好的。。气死个人
检查烧了一颗OVP以及可能一颗PM8150B. 碰巧找到闲鱼上有人出这个手机的工程主板,只是没有硬盘所以赶紧就拍下了。 拿到手纠结了一下还是决定直接干硬盘吧因为ovp和pm的脚距都太小了,生怕拆得下来焊不上去,概率上老主板还可能有别的问题。

进入正题:
一顿操作结果发现UFS下面打了胶,好不容易拆下来清理胶结果把阻焊全给搓掉了。。。图就不好意思放了 太丢人。。。

所以想求助于各位大神
所以这个手机配的是一个KLUEG8UHDB-C2E1
1. 请问这颗UFS能用常见的 SM3350 或者 JM901 主控的板子飞线把数据备份出来写到重新买的一颗里吗 还是必须要用到编程器 有推荐的吗
2. 淘宝拆机的料靠谱吗。。。还是买全新的放心 以及这个硬盘淘宝还有卖UFS3.0的C2D1的能够兼容吗
3. 同电压参数的三星还有一颗KLUFG8RHDA-B2D1 的512G的 请问各位大神做个这样的升级可行吗?

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和充电器没有关系

网友B:
zenfone 8 flip,高通888,CPUI和硬盘绑定,无法单独更换硬盘也无法提取数据

网友C:
用3350之类开卡,数据就破坏了吧。
至于UFS编程器,那玩意贵比买几个
手机还贵~

网友:
充电器是隔离的,220V不大可能跑次级去,并且你充电器现在也是好的说明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D:
新买的手机为什么不走售后?新买的手机为什么不用原装充电器?
新手机硬盘一般都加密的,直接备份估计不行,要找JS写好程序的才行

网友:
拿出去外面修吧,找个靠谱的店,不花多少钱

网友:
不像是220V直接到手机上去,220V到手机上应该糊的厉害,充电器快充芯片出问题,强制高压上去的?
焊盘掉了可不好弄啊。

网友E:
别说你的ufs ,我一个nubia手机 emmc 的都没搞定.

进9008 刷固件,成功.
但就是不亮屏.
估计是底层(BOOT0)不匹配,全网搜也没找,拆下的三星EMMC(坏块) 在取数据的过程中挂了.

网友:
所有的手机充电器都是初、次级隔离的。既然破充电器还好好的,220V怎么会跑到次级?220V跑到次级的话,你的手机可能不是这个样了。估计还是山寨手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zenfone 8 flip,高通888,CPUI和硬盘绑定,无法单独更换硬盘也无法提取数据

哈哈哈 慧眼 不过是7pro 手机太小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充电器没有关系

但是不太理解的是这颗OVP宣称能抗住110v 怎么能烧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买的手机为什么不走售后?新买的手机为什么不用原装充电器?
新手机硬盘一般都加密的,直 ...

嗯 手贱 上班的时候拿这个充电器充的 这个手机渠道买的没售后 而且解锁root了 担心送去售后泄露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350之类开卡,数据就破坏了吧。
至于UFS编程器,那玩意贵比买几个
手机还贵~

我看某鱼上有不贵的diy版宣称支持ov之类手机的解锁 不知道是不是通用 我不太理解的是UFS主控是在f上的3350看上去就是个协议转换器 为何开卡还会破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说你的ufs ,我一个nubia手机 emmc 的都没搞定.

进9008 刷固件,成功.

太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