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偶得一百纳压力表,不知怎么玩的

楼主(2021-09-30):
加电有数字显示,0.0   按键无反应。用嘴对着压力接口能吹出0.2bar的读数。有了解的看客指点一二~~~

网友A:
好歹给个全图嘛。。。
看电压像是大车24V用的充气泵

网友:
不管它是怎么玩的,拿到这里来就是拆的

楼主:
压力显示兼顾控制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歹给个全图嘛。。。
看电压像是大车24V用的充气泵

应该是压力传感器,可以远传压力值

网友:
压力变送器,量程0-10公斤,最大耐压40公斤,1,3是24v供电,2和地是一个输出4-20ma的恒流源,对应测量压力,4和地能带一个200ma的负载,应该可以修改量程及设定报警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压力传感器,可以远传压力值

大佬说的是,受教了

网友:
类似变频水泵的压力变送器,这个可能是测气的,还带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