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改夹头 使用效果好极了

楼主(2021-09-30):
根据网友们的思路及经验加工下博士GO2的夹头,使用效果好极了.

网友A:
弹力太大,批头很难取下来,用橡胶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力太大,批头很难取下来,用橡胶套

好建议!到处是食品级硅胶管,剪一截就行了

网友B: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打的孔,我用小米的螺丝刀试手,买了含钴的3mm钻头,都钻不动,钻进一点去以后,就钻不动了。难道博世的批头套软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打的孔,我用小米的螺丝刀试手,买了含钴的3mm钻头,都钻不动,钻进一点去以后,就钻不动 ...

多换几个牌子的含钴钻头试一下。 钻的时候加点机油。

网友:
孔钻得不错,大小合适,圆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打的孔,我用小米的螺丝刀试手,买了含钴的3mm钻头,都钻不动,钻进一点去以后,就钻不动 ...

小米的东西不会比钻头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换几个牌子的含钴钻头试一下。 钻的时候加点机油。

那得再买钻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的东西不会比钻头硬

开始用普通的钻一点后就钻不动了,后来买了m35的还是钻不动,是用台钻钻的。难道是我舍不得用力压。

网友:
方案和手艺都不错,只是感觉GO不值得折腾啊

网友:
哈哈,我也是这样做的,批头不会再掉了,力度也刚好,换批头不费力

楼主(2021-10-31):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们是用什么打的孔,我用小米的螺丝刀试手,买了含钴的3mm钻头,都钻不动,钻进一点去以后,就钻不动 ...

3mm钻头,大部分金属钻孔是要慢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