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Q300 1T开卡求助 用那个SAFM11各版本都试过

楼主(2021-09-30):
掉盘了,插上短接能认TC58NC1000,四个1UDK颗粒,两颗512M缓存。拆来上58XT有点不甘心啊,哪位大神指点一二。用那个SAFM11各版本都试过,不行

网友:
看下外壳,外壳上有固件信息,你按照他的固件信息刷了试试看?

网友A:
板子脏兮兮的,是不是上过风枪了

网友:
1UDK,,用SAFM11.3就可以开

楼主:
壳子没有,SAFM11.3试过了,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脏兮兮的,是不是上过风枪了

开始以为松动了,上风枪吹了一下

网友:
建议你直接拆了上3111或者56k,用转接贴,反正啥主控都发挥不了性能,2d tlc也就那样了,

楼主:
哪位有没有上58H的固件,刚好手里还有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壳子没有,SAFM11.3试过了,报错

报错什么错不说?这个3110开卡前不清空大概率报错

网友:
先看下颗粒ID全不 试试12.2 12.3固件啊

楼主:
已补充,紫薯布丁

网友:
企鹅群273915233群文件有PS3110的SATA固件生成直刷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