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电子厨房秤,能用就行,别多想了 o(* ̄︶ ̄*)o

楼主(2021-09-30):
之前有一个用了几年的厨房秤,最近手痒改锂电供电,结果出厂的时候正极接的黑线,负极接的红线。接反以后给烧了电路。
于是买了这款

送了一些简单配件

标称100g的酒精 测试结果相差0.3g

20g的小砝码,两个都一样重量

将就用了

拆开,干电池和锂电池版本都用的一个模具

侧面有充电口

标签下面藏着螺丝位

跟称重模块连接用的

正面薄膜按钮下也有螺丝

拆除

打开

锅仔片儿

线路简单粗暴的焊接上,排插啥的就别想了

电池,为啥补贴上去呢,多道工序多给成本了是吧

插上充电线后,会有电池图标

电池截止电压,4.2强迫症就算了
个人觉得第一点也好

背面

3KG的。。。但我这个是标称的2KG的啊。。。看来这个模块也可以通用。。。。。。

送的充电线,无疑是铁的了

————-完贴————

网友:
:tongue:TB和PDD上的南极人真是什么都能做。我是不敢买,谁便那个小厂家生产的都贴南极人。

网友A:
现在也是见了南极人就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也是见了南极人就躲

记得南极人是做羽绒服的还是啥玩意儿,这名字反正听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南极人是做羽绒服的还是啥玩意儿,这名字反正听过

现在从头到脚,所有生活用品都可见这个牌子

网友:
同款,刚想把我的拆了看到你拆了我就不用拆了

网友B:
其实称之类的根本就没有改充电电池的必要,我的称电池可以用2-3年,找个不漏液的好电池才是关键。

网友:
南极人啥都做啊,都快成了垃圾的代名词了

网友:
两节一元一节的碳性电池用一两年,这秤重点是传感器

网友:
南极人就是个贴标的,现在就靠贴标也吃得膘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称之类的根本就没有改充电电池的必要,我的称电池可以用2-3年,找个不漏液的好电池才是关键。 ...

就是漏液了才想起换的

网友:
好大个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称之类的根本就没有改充电电池的必要,我的称电池可以用2-3年,找个不漏液的好电池才是关键。 ...

同感同感,我家的都记不清是啥时候装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漏液了才想起换的

用镍氢电池就可以

网友C:
砝码生锈了,中评

网友:
这南极人到处贴牌呀!

网友:
贴牌大厂南极人,随便啥都能贴牌南极人

网友:
这个改锂电的必要性不大~

楼主:
搞忘贴电池的照片了
反正容量不大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砝码生锈了,中评

早已经忘记哪时候放那里的了。